求驱动函数

楼主:
菜鸟请高手指点

有三个设备A、B、C

A是最底层,然后挂载B到A上面,也就是原来设备栈的顺序是 A--B (由底到顶)

现在我想在A,B的设备栈里面加入C,但是我不希望设备栈的顺序是 A--B--C(由底到顶) ,而是希望希望设备栈的顺序 是 A--C--B(由底到顶)

下面两个函数好象都不行,请问我该怎么办呀?

NTSTATUS
  IoAttachDevice(
    IN PDEVICE_OBJECT  SourceDevice,
    IN PUNICODE_STRING  TargetDevice,
    OUT PDEVICE_OBJECT  *AttachedDevice
    );
SourceDevice是要挂上的设备,TargetDevice是目标设备
执行结果:SourceDevice将挂载TargetDevice设备栈的最上层
AttachedDevice:On return, contains a pointer to the target device object if the attachment succeeds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
PDEVICE_OBJECT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
    IN PDEVICE_OBJECT  SourceDevice,
    IN PDEVICE_OBJECT  TargetDevice
    );
执行结果:SourceDevice将挂载TargetDevice设备栈的最上层
返回值:是这个设备栈SourceDevice的下层,也就是不一定是TargetDevice,除非TargetDevice原本是最上层的。

请问我该怎么办呀?请问我该怎么办呀?请问我该怎么办呀?下面两个函数好象都不行

网友:
对于即插即用设备,是根据注册表中设备的UpperFilters值的顺序来挂载的。
对于非即插即用设备,可以通过设置驱动服务的DependOnService值来限制加载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