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 输入法问题

楼主:
请教:想在wince5系统中加入输入法,应该怎么做呢?
已经有了一个拼音输入法的所有数据,想把这些数据放在flash中,注册表中将路径设置好。但是无法启动输入法!是不是还要做些什么操作呢?

网友:
wince5.0中已经自带微软输入法了,不需要另外的了。如果确实需要,一般wince输入法都可以自动安装的

网友:
5.0有自带默认的输入法,不过界面比较丑,好像也是ctrl+空格调出

网友:
我确实需要另外加入输入法,现在的问题是加了IMM和SIP组建,将输入法相关数据放在slash中,再修改注册表项使系统能够找到输入法路径,这样做无法启动输入法,到底还有什么没做呢?

网友A:
只要你把东西加进注册表了,路径设置正确后,重启就行了。另外一种直接吧输入法打包到内核镜像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把东西加进注册表了,路径设置正确后,重启就行了。另外一种直接吧输入法打包到内核镜像里

我是把东西加进注册表了,路径也正确,但是就是启动不了,有没有可能跟其他输入法冲突了呢?

网友:
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吗?

网友:
我的系统可以加入微软双频输入法,为什么在加入另一个第三方提供的输入法时就不行呢?

网友:
楼主你好
我也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我比你更惨
我连ctrl+space都调不出自带的微软拼音了,我装了好几个输入法都不行,你能把你的注册表都导出来让我看下吗,我现在只想恢复到能用微软拼音那么点要求了。。。。。。。

他妈的天使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一般都有输入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