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p.bin文件烧写后运行失败?

楼主:
为了生成multibin,编译了xip.bin文件烧写后,报文件系统异常,提示如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Data Abort: Thread=97fe7000 Proc=8042625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9e6e8(coredll.dll+0x0002e6e8) RA=03f9e6c0(coredll.dll+0x0002e6c0)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是不是没有将什么文件包含进去?我是按照driverdevelop上说明,在platform.bib中包含了11个必须的文件,并在comomon.bib中将对应的11个文件删除。

请问哪位大侠能给出些指点。原配置中common.bib,common.reg文件中的数据应不应该清空?

网友:
配置中common.bib,common.reg文件中的数据应不应该清空?
这里的数据肯定不能清空

出现这错误的可能性很多,你提供的信息没有办法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
建议先把所有的文件放到XIPKERNEL里运行,看系统能不能起来?

网友:
viewbin -t xipkernel.bin 看看里面的文件有没有打包完全

网友:
是不是有关文件系统的文件没包含进来? FLASH的驱动程序需要包含吗?

网友A:
RA=03f9e6c0(coredll.dll+0x0002e6c0)

lz可以看看coredll的map文件,看这个偏移2e6c0指到了哪个地方,也许会有一些线索

网友:
谢谢各位。

有个问题,multibin后,生成 xipkernel.bin, nk.bin。这两个文件是否能包含相同的文件。即如果xipkernel.bin包含了最主要的系统文件后,nk.bin必须

去除这些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03f9e6c0(coredll.dll+0x0002e6c0)

lz可以看看coredll的map文件,看这个偏移2e6c0指到了哪个地方,也许会有一些线索

如何看coredll的map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A=03f9e6c0(coredll.dll+0x0002e6c0)

lz可以看看coredll的map文件,看这个偏移2e6c0指到了哪个地方,也许会有一些线索

如何看coredll的map文件?

你把coredll.map用UE打开,在Rva+Base这一列中找到10002e6c0对应的这一行,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址对应的函数是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A=03f9e6c0(coredll.dll+0x0002e6c0)

lz可以看看coredll的map文件,看这个偏移2e6c0指到了哪个地方,也许会有一些线索

如何看coredll的map文件?

你把coredll.map用UE打开,在Rva+Base这一列中找到10002e6c0对应的这一行,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址对应的函数是什么了。

请问coredll.map中的地址像,如0001:00000038 做何解释?对应实际地址多少?

AKY=00000003 PC=03f9e6e8(coredll.dll+0x0002e6e8) RA=03f9e6c0(coredll.dll+0x0002e6c0)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各项是什么含义,怎么与map文件对应?

网友:
请问coredll.map中的地址像,如0001:00000038 做何解释?对应实际地址多少?
对于这个地址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析。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

lz在PB的帮助文档中搜索一下AKY,在这一章节Exception Handling Messages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解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