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关于AVR问题

楼主(2009-10-16):
初学者关于AVR问题
我在做AVR的ADC实验,将被测的电压接PA0,可为什么PA0脚在程序全速运行时用电压表测出电压和被测电压实际值不一样,一直是4V左右,而复位到程序开头还没运行,电压就正确了?
问题
左右
初学者
电压表
程序

网友A:
用示波器测好一点
"4V左右"你乘以1.41看看是不和被测电压一样

网友B:
1。运行代码,得到ADC得到的数值,和实际测量的误差是否可以接受。
2。如果误差过大,检查你的ADC配置。
你的电压表和别的校对一下。可能对运行的ADC模块有影响。
3。检查你的ADC是否已经启动。ADC模块电源是否打开。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由于LCD1602的RS口也接在PA0,初始化LCD1602时要将RS=1,所以输出的电压不是输入的,而是始终在4点几伏。

网友D(2013-05-11):
求mega16多路AD转换的程序,哪位大虾懂,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