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设备从模式驱动开发

楼主:
目前我现在做的一款单板采用的CPU为MPC8247(参考手册为MPC8272RM),单板上有PCI的总线接口。目前需要将单板作为PCI的从设备,需要实现其中的PCI桥为从模式,操作系统是vxworks,网上和以前接触的基本上都是主模式的驱动。另外我们单板上没有FPGA器件,不能通过逻辑的方式来实现。
请问有牛人有类似方面的经验或者代码可以参考下吗?谢谢!
我的邮箱是:wangxm1983@sina.com

网友:
从模式和主模式差不太多,主要是针对PCI配置空间进行配置,注意后面的几个寄存器。
另外就是硬件连接上,有可能用电阻直接拉成了一些配置,得配合着看。

网友A:
我现在怀疑是单板的软硬件都有问题了。
手头上的bootrom文件和vxworks文件都有问题。硬件的问题也不能排除,真郁闷啊。
中途接手的板子,感觉做的稀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怀疑是单板的软硬件都有问题了。
手头上的bootrom文件和vxworks文件都有问题。硬件的问题也不能排除,真郁闷啊。
中途接手的板子,感觉做的稀烂~

叫上硬件工程师一起调吧  多看器件手册 注意配置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