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 CE下用WIN 32显示BMP图片!

楼主:
我是个新手。。。想在WIN CE下用WIN 32显示BMP图片!。。。不用MFC。。。
这个应该要怎么实现啊!!!
能不能给个例子看看。。。先谢谢啦

网友A:
找本 《Windows CE 程序设计》之类的入门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本 《Windows CE 程序设计》之类的入门书看看。

这种书好像基本都是用MFC去实现的。。。我现在想用WIN 32要怎么去实现啊?

网友:
呵呵 那就看看《EVC高级编程》吧!我就提示下用bitblt(),用法楼主可以在网上搜索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本 《Windows CE 程序设计》之类的入门书看看。

这种书好像基本都是用MFC去实现的。。。我现在想用WIN 32要怎么去实现啊?

去看书吧,我记得这本书是SDK编程写的

网友:
SHLoadBitmap 可以装载位图 然后用 BitBlt 绘到窗口上就行了

网友:
HDC hdc
HDC hdcback
HDC hdcsource
hdc=GetDC(HWND)//获得当前显示设备的上下文
hdcback=CreateCompatibleDC(NULL)//创建后备缓冲
HBITMAP bmp=CreateCompatibleBitmap(hdc,with,height)//创建和当前设备相关的位图
SelectObject(hdcback,bmp)//没有这句,将显示不了图片
hdcsource=CreateCompatibleDC(NULL)//创建存放位图的设备缓冲
HBITMAP bmpsource=LoadImage(NULL,bmpstr,IMAGE_BITMAP,with,height,LR_LOADFROMFILE);
SelectObject(hdcsource,bmpsource);
BitBlt(hdcback,x1,y1,with,height,hdcsource,x2,y2,SRCCOPY);//将位图显示到后备缓冲
BitBlt(hdc,x1,y1,with,height,hdcback,x2,y2,SRCCOPY);//将后备缓冲显示到屏幕

网友:
        CClientDC dc(this);
        CDC   dcMem;
        dcMem.CreateCompatibleDC(&dc);     //创建内存设备上下文,与另一个设备上下文匹配。可以用它在内存中准备图像

        CBitmap   bmpBackground;
        //bmpBackground.LoadBitmap(IDB_SPLASH);   //从应用的可执行文件中加载一个命名的位图资源来初始化位图对象
        m_bmpBackground.m_hObject = SHLoadDIBitmap(pOverBmpFileName);

        BITMAP   bmpInfo;
        bmpBackground.GetBitmap(&bmpInfo);   //用位图信息填充BITMAP结构

//        MoveWindow(0, 0, bmpInfo.bmWidth, bmpInfo.bmHeight, true);

        dcMem.SelectObject(&bmpBackground);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获得用户区rect (0,0,rect.Width(),rect.Height())

        dc.StretchBlt(rect.left, rect.top, rect.Width(), rect.Height(), &dcMem,
                0, 0, bmpInfo.bmWidth, bmpInfo.bmHeight, SRC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