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串口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呀,请问:一个串口的TX和RX联在一起,然后用WRITEFILE向串口写数据,这样容不容易造成WINCE死机呀?谢谢了!我现在用WRITEFILE这个函数往串口写数据时,容易死机是什么原因呀?谢谢了!

网友:
可能你的发送或接收代码有问题,导致死机

网友A:
自发自收是很常用的检查方法,造成死机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检查接收线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发自收是很常用的检查方法,造成死机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检查接收线程。

同意!

网友:
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发自收是很常用的检查方法,造成死机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检查接收线程。

重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