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版本的驱动调试助手,不能用?

楼主(2010-01-15):
2.8版本的驱动调试助手,不能用?
我用2.8版本的驱动调试助手,使用DM_ARMV4I_V2.8.exe试图调试一个驱动
发现有的驱动加载后。没有提示加载成功,在驱动列表里面说他的状态是停用
why?
我这个驱动编译到内核里面是可以被启动的。
我的屏幕菜单也没有rar里面附带视频里面的菜单丰富,我的屏幕只有320*240
驱动

网友:
汗。。应该不会把。。。那个是自适应的跟屏没关系吧。。。。DM是HJB大牛写的。。。很多人用过了。。LZ自己在检查下是否有自己操作失误?

网友A:
哇,挑战HJB的权威,呵呵,开玩笑
看一看你的驱动是不是在windows目录下

网友B:
楼主,我刚刚试着加载你的驱动程序,串口一直打印HGPIO:Key=-1,你看看你的HGP_Init中是怎么实现的?
另外,你可以先尝试通过导入DLL的方式加载该驱动,一般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如果这样可以,就说明DLL没有问题。导入注册表的方式不可以,可能是注册表中的Dll路径设置有问题。

网友C:
使用这个软件需要很多经验。呵呵。大的驱动调试注意驱动卸载,以及一些函数的使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