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VC编写程序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

楼主(2010-04-06):
怎样用VC编写程序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
怎样用VC编写程序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 能有一点例子更好
变频器
电机
编写程序

网友:
你要"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什么?转速?力矩?
你那个“变频器”有什么接口?模拟给定?数字给定?

网友A:
那你上位机和板子是通过什么数据通信?串口的最简单,呵呵
楼主把要求说清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