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 lm1138 程序下到FLASH里面跑飞了怎么回事!

楼主:
   我的程序下到板子里运行来控制电机,都是经过光耦的,用继电器来控制转向,AD采样后判断,进行快速的切换转向就回出现程序跑飞了,复位键也无效!只有重新下载,开发环境IAR  MDK都用了,MDK出现的情况少点,IAR出现的比较多,有时候跑飞了,按了复位后可以运行,但是过了几秒钟又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啊!是程序的问题还是开发环境的问题,或是本身的芯片不好,或是开发板的做工不好!

   程序的问题也不会连复位都不行了啦???真不知道怎么了!难道是API库有问题了吗?

网友:
最可能有问题的一般还是程序......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复位键无效恐怕跟复位电路有关系

网友:
感觉是你复位电路有问题,是简单RC复位还是用的复位芯片?
如果是前者,建议替换成后者,RC电路有时候不能保证上电复位的可靠性
如果是后者,建议你换下复位芯片。。

网友:
可能是你程序问题,你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控制电机转向?

网友:
好像是干扰,继电器触点加灭弧电容试试。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程序问题!以前我们的程序也常出现这个问题,好像是继电器引起的
主要是程序的延时上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