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层 (本机)驱动加载 问题

楼主(2009-03-11):
应用层 (本机)驱动加载 问题
一般在上层用ActivateDeviceEx 来加载驱动,
【MSDN:】ActivateDeviceEx can load non-stream drivers, protocols, and services that are bound to the
Device Manager
.
【?】:如果我想在上层更改按键的功能,就要加载按键驱动,而按键的驱动好像不是device.exe加载的,那么我应该怎么做
1】在上层更改按键功能 一般来说要怎么做?
2】本机驱动在上层 如何加载
驱动
按键
services
应用层
如何

网友A:
本机驱动在系统启动就加载了,
如果要用应用程序来控制,可行嚒?
我只用过ActivateDeviceEx 来加载流驱动,期待高人出来回答。
毕竟调试本机驱动修改一点都要打包下载,非常之郁闷。

网友B:
在上层更改按键的功能,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