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dio4无法设置断点

楼主:
有没有哪位用过AVR单片机,目前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无法设置断点。
我确实是在stop debugging模式下设置的断点,但是只要一点start debugging就会显示“one or more breakpoints or tracepoints could not be set and have been disabled. The program has been stopped at the reset vector.Do you want to continue execution?”
我使用的是AVRATJTAGICE MKII开发器。

我在网上搜不到了,多谢!

网友A:
以前在别的平台上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多是路径

要么是有中文?要么是没有在根下,要么是没有装在默认路径,要么就是工程路径被改过(重新建一个,然后把文件导进去),其它的大伙补充

网友:
没此类问题,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别的平台上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多是路径

要么是有中文?要么是没有在根下,要么是没有装在默认路径,要么就是工程路径被改过(重新建一个,然后把文件导进去),其它的大伙补充

我已经解决,是文件名里面不能有英文大写字母。我晕倒!

网友:
纯属无稽之谈! 是编译器优化问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