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固态硬盘

楼主:
最近看到很多关于固态硬盘的新闻,我想问问,固态硬盘到底是什么样的硬盘,笔记本电脑用的硬盘是固态硬盘么,日常中常见的固态硬盘是什么样的,容量和价位是什么标准。

网友:
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isk或Solid State Drive),也称作电子硬盘或者固态电子盘,是由控制单元和固态存储单元(DRAM或FLASH芯片)组成的硬盘。由于固态硬盘没有普通硬盘的旋转介质,因而抗震性极佳。
固态硬盘的接口规范和定义、功能及使用方法上与普通硬盘的相同,在产品外形和尺寸上也与普通硬盘一致。其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很宽(-40~85℃)。目前广泛应用于军事、车载、工控、视频监控、网络监控、网络终端、电力、医疗、航空等、导航设备等领域。目前由于成本较高,正在逐渐普及到DIY市场。
  由于固态硬盘技术与传统硬盘技术不同,所以产生了不少新兴的存储器厂商。厂商只需购买NAND存储器,再配合适当的控制芯片,就可以制造固态硬盘了。新一代的固态硬盘普遍采用SATA-2

网友:
兄弟,本人对硬件了解得不是很好,您说得还是太专业了,跟我在BaiDu搜的答案一样,呵呵,不知道有没有能说的更具体点,小弟非常感谢了。

网友:
你可以理解成大容量的,通过硬盘接口接驳到计算机上的U盘。

网友:
固态硬盘现在还没有得到推广,因为太贵。
你的笔记本中的硬盘不可能是固态硬盘。

网友:
我觉得固态硬盘就是一个大容量的闪存,他的容量、价位、性能都和u盘差不多,但做成硬盘的接口(IDE或者SATA),代替传统的硬盘。
一般的主流的笔记本用的还都是传统硬盘,也就是有磁头、碟片、机械旋转的。
听说有些上网本用的是固态硬盘。

网友: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SH7LR52amnbR7

网友:
应该没有机械部件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件都可以叫做固态硬盘。但目前我们讲的市面上的固态硬盘,是指nand-based 的固态硬盘。

这样的话,通俗讲固态硬盘就是u盘的升级版。但和u盘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接口,固态硬盘使用是IDE或SATA。除了接口,内部的存储单元是 nand flash,这点和u盘是一致的。但为了达到高速度,一般是做成阵列,进行interleave 操作,这样处理之后原来单片flash 的读写速度约为4-5MB/S, 进行n 片 ic 并行操作之后,连续写速度就可以提升,最后可以达到的速度大概就是 n× 单片速度 × 90%。

固态硬盘的优点是随机读速度快,省电,重量轻,抗物理冲击(因为没有物理机构)。但缺点也是明显的,首先是昂贵,这个就不用说了,上网查查价格都知道。其次是寿命,nand flash 器件是有损读写的,而且近年来各大flash 厂商竞争激烈,不断推出高制程的 裸nand 使得实际可用寿命不断降低。从SLC时代到MLC时代,单个物理block可擦写次数从10w次下降到不到1k次。一句话,重要数据不要单独放在ssd上,更不要用来作为长期保存的介质。再次是随机写速度。你可以试下如果copy小文件,固态硬盘的速度是很慢的,比起传统磁盘慢很多。这里的原因就在于里面的管理算法的制约,目前普通使用的是FTL,而这种算法对于小文件的非连续写的处理算法比较耗时。其中的细节就不多说了。

网友:
就是不用转的,非机械的,纯电子的硬盘,速度超快

网友:
对于外行来说,固态硬盘和U盘其实是一样的,不是把信息存储在转动的盘片上而是把信息存储在电子元件中。由于没有活动部件和电动机,所以特别省电,也不怕摔。

固态硬盘和U盘的唯一差别是速度:

  USB接口的最高速度只有 480M/s,所以对U盘的存储芯片的要求不是很高,能达到这个速度即可。

  固态硬盘的速度却高达甚至 6G/s 之多,需要更高性能的存储芯片和技术才能符合要求。所以固态硬盘比同容量的U盘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