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机程序

楼主:
小弟自学单片机,目前正在做一个项目。如下:单片机控制220V 120W电机 ——— 打开电源--电机不动--置一感应器与A/B之间--当感应器感应到物体(A  B之间活动的障碍物)--电机转动--物体彻底通过后--电机停止--重复。(电机启动时最好可以匀速启动,因为启动电流大)
现有配件:电机+变速箱、单片机工控板、感应器(欧姆龙EE-SX671)、开关电源DC24V/12/5V的都有、各种继电器(欧姆龙)都有等等、、
完成以上步骤现有硬件是否可以,如不行还需什么? 请教各位好友程序该怎么写(C程序)。谢谢指教!!
因为是反复重复以上步骤,如果用继电器控制,频率会高的吓人!继电器
反复吸合断开会不会有不足??

网友:
看你的物体通过的时间长度,如果太小的话,电机会有问题!用普通继电器不好,最好用固态继电器,无噪声,无机械寿命的问题!用可控硅也可以(注意可控硅的散热)!
程序比较简单!

网友:
比较推荐用可控硅控制,调速比较灵活,可以购买现成的移相触发器,楼主整套系统如要求不高可以纯硬件实现。

网友:
这个电机的控制采用PWM直接调速控制。 不需要什么继电器 和可控硅。

其实你的系统就是:
1、传感器,采用感应器实现物体的探测,确定什么时候有物体?什么时候物体彻底通过。

2、处理器,单片机获取前端传感器的传感信号,得知物体的情况,根据相关算法确定对电机的控制。

3、电机,首先确定的电机的具体行动原理? 是直接上电 就按照一定速度转动 还是其他?
然后根据相关设计,加上调理电路,然后可采用PWM控制就OK

网友:
补充说感应的时间  感应时间约3秒    也就是说障碍物通过感应器的时间约3秒。

网友:
大家都来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说感应的时间? 感应时间约3秒? ? 也就是说障碍物通过感应器的时间约3秒。

写个大体延时3S的延时程序就OK.
网上很多这样的延时程序,如果你不放心,就拿示波器测试下。

网友:
写个大体延时3S的延时程序就OK.
网上很多这样的延时程序,如果你不放心,就拿示波器测试下。

加延时程序恐怕不行,设备要的效果是  感应器 感应到东西  电机同步动作

网友:
这也很简单,直接通过感应器 来作为信息的输入,感应到东西,就立即开始控制电机动作。
可以采用中断,加快实时性。

网友:
现在小弟已经把设备搞定了  并运行了2小时    但是有一点   马达发烫的厉害  估计有65摄氏度,不知是什么原因    或许是频繁启动造成的

网友:
能给我一下程序么?   大用啊

网友:
用固态继电器,简单,快捷,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