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访问自定义资源

楼主:
目地: 想做个类似自释放的安装文件,如:给用户提供一个setup.exe文件,用户运行后得到1.exe+2.dll+3.bmp.
开发环境: VC2005+wince sdk
现在做法是把1.exe,2.dll,3.bmp这三个文件当做资源加入到工程中,如1.exe看到的是二进制.
后续想法是在程序中读取这些资源,然后生成这三个文件,应该怎样读取这些资源呢?

网友:
方法1: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个RAR的解压算法,将他们打包,再加压到你的目录中;
方法2:找个打包软件,《VS2008发布工具》,《InstallShield》,inno setup ,
1、Advanced Installer
2、Setup Factory
3、Smart Install Maker
企业应用的推荐:
Nullsoft、InstallShield,Advanced Installer

网友:
就像二楼所说的,其实有很多第三方安装程序帮你做了这样的事,何必自己写呢.
如果你要做的话,那么用LoadResource把resource load起来,然后用LockResource得到数据的头,将数据用文件操作写到磁盘上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用LoadResoure应该如何写代码呢,能帮忙贴些代码吗?

如下是我自已的测试代码:
我用ce sdk建了个控制台程序.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HRSRC  hrsrc = FindResource( NULL, MAKEINTRESOURCE(IDR_EXE1), L"exe");
        return 0;
}
但hrsrc得到的总为NULL,这样就无法使用LoadResource函数了,

还有多指点我错在哪里了?

网友:
你的FindResource第二个参数是个ID,那你第三个参数也应该是个ID才是。

网友:
ID我也试过,叫什么忘了,好像是RC_.....,也不行.

网友:
你的文件里有对应的resource么?

网友:
肯定的说,"有"

网友:
找不到肯定是文件里的Resource名称或ID和你代码里的不匹配,不会有其他原因的。

网友:
我建了一个WIN32的控制台程序,同样的代码,是可以的,
但WINCE的程序下就不行,开发包我选的是"7360core",这个是安装完ce SDK后有的,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