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非要这样配置才能连上虚拟机里面的目标机

楼主(2009-04-30):
为什么非要这样配置才能连上虚拟机里面的目标机
把虚拟机的网卡设为192.168.126.***,tornado的config.h文件里设为#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
"lnPci(0,0)LENOVO-1111111:c:\\vxworks h=172.16.100.163 e=172.16.100.111 u=target pw=target tn=target"
然后,在tornado设置目标机服务器(target server)的地址设置为172.16.100.111。这样才能连上???
而把虚拟机网卡设为172.16.100.111就死活连不上,Loading 文件的时候,过不去。这是为啥啊。或者,target server设置为192.168.126,也连不上。
好奇怪的设置组合。蒙了半天给蒙出来的。这里面的道理何在啊?
目标
网卡
虚拟机
server
target

网友A:
如果你虚拟网卡的ip地址是192.168.126.***,那么你的vxworks的host就是这个地址了,而vxworks的target也要是这个192.168.126.*网段的才行(否则要接路由器了)。target server连接时填的地址是vxworks target的地址。
假设你的虚拟网卡在windows上的IP是192.168.126.100, 那么你的vxworks的host就是192.168.126.100,vxworks的target则可以指定为192.168.126.88(只要不是192.168.126.100随便设),target server连接时填的IP要填192.168.126.88。
参考一下这篇文档:vmware上运行vxworks
http://www.vxdev.com/Article/docExp/200803/35.htm

网友B:
e是表示target的网址,即vxworks的网址,在tornado设置目标机服务器(target server)中设置的就是目标机的网址

网友C:
楼上的,可能我没说清楚。我说是把虚拟网卡ip改为172.16.100.***,target填的也是172.16.100.**,这样也连不上啊。为什么非192那个才行?

网友D:
看顶楼的描述,你是把虚拟网卡的ip设为172.16.100.111吗,但你的target设置的也是172.16.100.111啊,这怎么可能连接得上呢,target和host的ip地址就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