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二进制转换成相应的BCD码,并用硬件实现

楼主:
本人在做一个数字电路的课设,需要将通过AD转换之后的二进制转换成相应的BCD,并显示,转换后的BCD应该有16位,因为要求最高显示位1650,不知哪个朋友帮忙解答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用个7135做AD,自带BCD显示,纯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7135做AD,自带BCD显示,纯硬件

如果用这个芯片的话,怎么仿真,在Multisim里没用这种元件库啊

网友:
直接用FPGA编程实现得了 也算是硬件

网友:
没给具体的设计要求么,硬件或软件,方案太多了

网友:
楼主要仿真啊,那许多方案都PASS了,因为许多好用的器件都没有库的.

网友:
个人觉得用FPGA最方便了,仿真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