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mini2440串口通讯差异性问题~~~

楼主:
同样的数据包!
PC和LED屏通讯正常!
mini2440串口和LED屏通讯没反应!
然后把mini2440和PC对接,看串口数据,没有问题是这个数据包。
难道mini2440的串口输出的信号和PC的不一样??????

网友:
0分贴...
1 可能是2440的波特率不准,PC的容错能力比较强
2 可能是串口电压不对,TTL 3v, TTL 5v 还有RS232电平,相连的时候电平要兼容

网友A:
飘过零分帖子,这个问题应该是友善把这个串口线发送和接收搞反了。自己改一下串口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飘过零分帖子,这个问题应该是友善把这个串口线发送和接收搞反了。自己改一下串口线。

GM,看来做过,值得信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飘过零分帖子,这个问题应该是友善把这个串口线发送和接收搞反了。自己改一下串口线。

GM,看来做过,值得信赖。。。

你真是太厉害了,我毕业设计做can总线用的就是友善的开发板,当时搞了半天居然是串口线反了的问题。

楼主发零分帖子,,,,,,噢噢,没有人回答的。这是eeworld的惯例,O(∩_∩)O哈哈哈~

网友:
谢谢各位达达啊,主要是我没有分了。。。寒。。。谢谢啊,我还在查问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