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奇偶校验电路中信号和变量的问题

楼主:
在下面的程序里面,我个人感觉tmp应该被定义为变量,而不能被定义为信号.因为变量赋值是没有延时的,而信号赋值有延时.造成tmp <= tmp XOR a(n);无法执行,因为没有初值.但是书中却定义为信号.请问各位,应该定义为什么呢.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p_check IS
PORT (  a :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y : OUT STD_LOGIC );
END p_check;
ARCHITECTURE opt OF p_check IS
   SIGNAL tmp :STD_LOGIC ;
BEGIN
  PROCESS(a)
    BEGIN
     tmp <='0';
     FOR n IN 0 TO 7 LOOP
      tmp <= tmp XOR a(n);
     END LOOP ;
      y <= tmp;
     END PROCESS;
    END opt;

网友:
问题多了去了,这是什么书呀,误人子弟。

1. VHDL是描述硬件的,信号和变量只是代码级的描述,一个变量也可能是最终电路里的线或者寄存器,很难说一定是个什么,完全和电路逻辑有关,和数据类型没什么关系。
2. 信号有延时这个是语法级的概念,所有的线和门在最终电路里都有延时。
3. 在RTL仿真里面,信号的赋值在下一个delta时间更新。
4. For应该尽量避免,他会直接将电路打散,这里n=0~7,所以会生成8个xor门。
5. 你说的不能执行完全是仿真的说法。电路哪有不能执行的。
6. 无法仿真的原因是你的测试激励没有给a赋初值。没有初值的量为X,X xor X还是X,没有变化。

用var声明一个内部变量来做这个for确实会好理解一些,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如果我写,我会声明变量。

网友:
说的很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