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 一个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用evc编好程序 下载到开发板运行成功 但是掉电后 程序就没了
请问 应该怎么做 让程序掉电后还存在? 怎么下载?  谢谢  我是新手 还不太懂~~thanks!!

网友:
你下载到NANDFLASH上就可以了,这样就不会丢了。

网友:
你那样是下载到RAM中了,掉电自然就没了,你应该放到Flash或SD Card等中

网友:
用activeSync
放到nandflash中去!

网友:
请问 应该把什么文件放到nand flash中 我把生成的exe直接复制放进去 没法运行 缺少组件...怎么弄应该

网友:
直接烧写,或者放到FLASH上,
调试是放到内存中的

网友:
能更具体点吗  操作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更具体点吗? 操作方面

运行evc后在设备的Program Files文件夹下会自动生成你的应用程序,将文件拷贝到nandflash分区上就行了

网友:
这是你那个系统编译的问题,如果你编译的就是复制到内存的版本而不是加了flash的版本,就会这样。要重新烧个正确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