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清空键盘缓冲区

楼主:
如题.
如何清空wince系统的键盘缓冲区.
我想要的结果是,在一个操作进行的时候,如果操作员按下了别的按键,等这个操作进行完成以后,将用户按下的那些键清除,不作响应.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

可以考虑在操作过程中,将屏幕disable掉

网友:
不作响应,enablewindiow()--->false

网友:
public static void FilterMassage(IntPtr from)
        {
            NativeMethods.Message ms = new NativeMethods.Message();
            uint index = 0;
            while (true)
            {
                //while (NativeMethods.PeekMessage(out ms, this.Handle, 0, 0, 1)) ;
                bool ret = NativeMethods.PeekMessage(out ms, from, index, index, 1);
                if (!ret)
                {
                    break;
                }
                else
                {
                    if (ms.msg == 15)
                    {
                        index++;
                    }
                }
            }
        }
    }

      public class NativeMethods
        {
            /**/
            /// Windows Message
            [StructLayout(LayoutKind.Sequential)]
            public struct Message
            {
                public IntPtr hWnd;
                public uint msg;
                public IntPtr wParam;
                public IntPtr lParam;
                public uint time;
                public System.Drawing.Point p;
            }

            [DllImport("coredll.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PeekMessage(out Message msg, IntPtr hWnd, uint messageFilterMin, uint messageFilterMax, uint flags);
            [DllImport("coredll.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GetMessage(out Message msg, IntPtr hWnd, uint messageFilterMin, uint messageFilterMax);
      }

最后的方法是调用了windows API,将所有的操作完成之前的Enter从按键序列中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