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Sensor奇怪的问题

楼主:
用S3C2440驱动镁光CMOS Sensor。

用一块黑布遮住CMOS窗口,CMOS 传感器尺寸设置为 640×320时,在内存中得到的数据是接近于0的。

        但尺寸设置成 480×320时,在内存中得到的数据却大相径庭,均在0xF7F7左右。

        这是哪儿的原因?

网友A:
要不要考虑Bayer patter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考虑Bayer pattern?

不明白。

网友:
CMOS拿到的数据每个pixel是单通道的,也就是所谓的马赛克排列模式。需要插值才能算出每个点的其余两个通道的值,得到每个像素的最终色彩。

网友:
假设这个CMOS最大的像素尺寸是640×320,当你设成480×320时,势必有一些变化。

网友:
这么奇怪的事情,闻所未闻。

网友:
但是CMOS扫描的起始像素是相同的,那应该得到的值也是一样的啊。

CMOS输出Bayer格式的数据,那同一个Pixel在不同CMOS尺寸下得到的数据应该是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