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的屏幕矫正 注册表信息已更正为什么不保存呢

楼主(2009-12-25):
WINce5.0 的屏幕矫正 注册表信息已更正为什么不保存呢
屏幕乱屏 了 无法矫正 于是想到在注册表里面覆盖正确的信息
REGEDIT4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CalibrationData"="
524,500 119,861 110,138 904,134 917,876
"
"MaxCalError"=dword:00000007
"gpio"=dword:00000004
"XYOrder"=dword:00000001
提示导入成功 为什么机器的屏幕还是乱的 重启机器后 又回到原来的值
矫正
信息
注册表
WindowCE

网友A:
我的博客有介绍~~
http://blog.eeworld.net/hao507/archive/2009/12/14/5000824.aspx

网友B:
这个要保存注册表的,需要系统支持HIVE-REG,否则重启后仍然使用的原来的参考值。

网友C:
你的reg不是可保存的,就像校正一样,一般每次开机,都得重新校正,,,
sunrain_hjb说的对,HIVE-REG支持保存的,致敬~~

网友D:
1. gwes会在每次boot的过程中load一次注册表中的默认校准值,这部分代码是不可见的,在gwes里面;
2. 也就是说,系统正常运行的过程中改变该值没有作用
3. 根本原因就是上面几位说的,如果不想实现hive又想保存校准值的话,可以将其存放到rom中,然后开机的过程中通过oal将其写入到注册表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