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LCD时,出现色块

楼主:
用专业的测试图片(24位),放在板子上测试LCD屏时,出现了一些色块,象水彩画一样。
请问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不知能不能添加图片,试试。

测试用图片:

网友:
第一次啊,不要见笑。

网友:
刚试了下,跟位数有关, 把电脑调成16位看这个图,效果差不多。
结贴了。

网友:
24位色的图片在16位色WinCE系统上显示时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

网友A:
大侠是在16位ce系统上显示24位图吧,美女都变恐龙的
引用楼主 rushonin 的回复:
用专业的测试图片(24位),放在板子上测试LCD屏时,出现了一些色块,象水彩画一样。
请问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是在16位ce系统上显示24位图吧,美女都变恐龙的
引用楼主 rushonin 的回复:用专业的测试图片(24位),放在板子上测试LCD屏时,出现了一些色块,象水彩画一样。请问有人遇到过吗?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是在16位ce系统上显示24位图吧,美女都变恐龙的
引用楼主 rushonin 的回复:用专业的测试图片(24位),放在板子上测试LCD屏时,出现了一些色块,象水彩画一样。请问有人遇到过吗?

使用的工具不当的话把24位转换成16位是会失真很严重,如果按照BMP的格截取,去掉低字节数据就不会失真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