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独立按键问题。按下键松手后 接口的电位自动回复高电平???

楼主:
就是 独立按键

按下键后 接口置零电位,松手后 ,接口回复高电位?? 是自动回复的么?

网友:
是的

电压的作用

网友:
无论什么按键,有以下注意点:
1。所连接的IO,设置成输入模式。
2。参考datasheet,看看该IO是否有内置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如果有,外围电路一般不需要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3。按键按下,电平会有抖动,质量好的一般5ms内电平可以稳定,质量不好的,会可能长达15ms。所以去抖时间可以取20ms。
4。按键释放,抬起,电平会有个缓慢恢复过程,不过该过程由于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的取值不同会有所不同。
一般的在等效30K左右(MCU集成),这个恢复时间(+5V)数量级在NS级,一般的MCU不用延迟,就可以得到释放后的电平稳定值。所以1楼同仁可不不必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那么

问题1:我还想了解一下 单片机内部 P0~P3个借口的 的 高低电位是怎么实现的呀

比如 : sbit D1=P1^3;

void main()
{
   D1=0;
}
这个赋值在单片机内部是怎么运作的呢?

问题2:

把接口设置为输入模式和输出模式 对电位有影响么?

网友:
高手 不屑于回答额。。。。。

网友:
不能单纯的说是不是高电平,要看你的电路的设计!

网友:
圣经129条,上面写着:“再深入一点你会得到莫大的快乐!”

网友:
void main()
{
  D1=0;
}
这个赋值在单片机内部是怎么运作的呢?

问题2:

把接口设置为输入模式和输出模式 对电位?

好好看看书

网友:
软件设计首要的是取决于你的硬件电路的设计,包括硬件器件等等。。。你得先把硬件说明一下。

网友:
2楼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