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OemPowerOff、BSPPowerOff、GwesPowerOffSystem这三者之间的调用关系?

楼主:
请教各位:
    在WINCE42中我调用GwesPowerOffSystem()函数,该函数会到我的BSP下调用OEMPowerOff()函数
去执行关机(挂起或者叫深度休眠)操作。
    但是在WINCE50中BSP并没有OEMPowerOff()函数,取代它的是BSPPowerOff()函数
请问在WINCE50下我调用GwesPowerOffSystem后,会调用哪个函数执行关机操作????
    BSPPowerOff()又是被哪里调用的
    谢谢各位!

网友:
OEMPowerOff 5.0也有吧。

网友:
我找了好几个BSP都没有该函数

网友A:
在我的BSP中是先调用OEMPowerOff()再调用BSPPowerOff(),CE5.0

网友:
OEMPowerOff()调用的BSPPowerOff()

网友:
我这里有的啊。。
C:\WINCE500\PLATFORM\smdk2440\KERNEL\HAL\power.c
官方的BSP里面也有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X86\OAL\power.c

网友:
有没有PXA270BSP的带这个函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BSP中是先调用OEMPowerOff()再调用BSPPowerOff(),CE5.0

哦这样的话
GwesPowerOffSystem()这个函数肯定不能直接到BSPPowerOff()了?

网友:
GwesPowerOffSystem应该和SetSystemPowerState一样, 最终会调用OEMPowerOff

网友:
请教GwesPowerOffSystem()执行后会调用到哪里?
我在BSP中添加一个OEMPowerOFF函数,并在里面添加打印信息,发现GwesPowerOffSystem执行后
并没有进入到OEMPowerOff(),而是打印出: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4 - device 0x0101 func 61

另外keybd_event(VK_OFF, 0, KEYEVENTF_SILENT, 0);这个被执行后,需要低层哪些函数的支持才可以休眠呢?

网友:
GwesPowerOffSystem-->OEMPowerOFF-->BSPPowerOff,help文档中有提及

网友:
OEMPowerOff()是内核调用的,他里面调用了BSPPowerOff()
——俺的2440 5.0 BSP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GwesPowerOffSystem-->OEMPowerOFF-->BSPPowerOff,help文档中有提及

guopeixin 搞得电源管理不错,小弟拜读了你的博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wesPowerOffSystem-->OEMPowerOFF-->BSPPowerOff,help文档中有提及

guopeixin 搞得电源管理不错,小弟拜读了你的博文。呵呵。

没事在那里瞎搞,见笑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