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OV3640

楼主:
这两天在6410平台上调OV3640,一直出不来,纳闷死了,WINCE6.0,用三星官方BSP里的camera移过来的,能确保驱动这边没有问题,因为原来调一个30W像素的已OK的,
我现在驱动接口format是:YCbCr422 , ITU-601,MCLK=24MHZ,size:1024x768(现在我叫FAE给我赔了这样大小的参数给我)
然后转成320x240 RGB16进行preview,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显示不出图像,绿屏并有海浪,当用手遮住,变为纯绿
2、疑问,OV3640输出的PCLK为28MHZ,幅度为1.8v,请问这个幅度会太低吗?
3、现在OV3640采用两路供电,2.8V和1.8V,1.5V是使用内存的LDO供的,设寄存器30a9 = 0xb5
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
4、有哪位大侠调过该摄像头的,请给点提示吧,请给一组能在6410上用的配置参数吧,谢谢
5、本人估计OV3640的参数配置有问题,输出的波型在6410这边识别有问题,例如前沿后沿太长,或是其它什么原因。

  请高手赐教了!不胜感激。

car

网友:
应该是camera参数的问题

网友:
图像发绿,这个现象大多数是参数配置问题。

硬件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这是300W像素的吧。猛男。我只搞过 oV2640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东东,关注中

网友:
我调试OV5642驱动的时候,也出现过楼主说的第一种情况,楼主注意以下三个地方:
#define DEFAULT_MODULE_INVPCLK       0
#define DEFAULT_MODULE_INVVSYNC      0
#define DEFAULT_MODULE_INVHREF       0
尤其是反转PCLK。

网友:
我试过反转它了,这三个参数我都分别反转过,都没有用

网友:
问题搞定,原来是IO电平不对应,摄像头出来的电平为1.8V,而我6410的电平为3.3V,

后面把OV的IO电压提到2.8V,问题解决

网友A:
ok138ok,小弟有问题请教你啊,好像OV3640的寄存器地址是16位,要不要改动IIC驱动,能不能你的OV3640这部分代码给我看一下!

网友:
我现在也在搞在这个东东啊,正在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138ok,小弟有问题请教你啊,好像OV3640的寄存器地址是16位,要不要改动IIC驱动,能不能你的OV3640这部分代码给我看一下!

不用改,你先发高8位,再发低8位,源代码在公司,家里没有,

网友:
请问你是怎样取到摄像头数据的,是用DeviceIoControl还是用Directshow取的???因为我要做视频传输,取摄像头图像数据通过S3C6410的H264压缩编码来传送的,现在被摄像头这一块卡住了,你能不能把你OV3640的代码发到我的邮箱springlim@163.com,谢谢!

网友:
你好,请问下你现在的OV5642最高支持到多少像素?能否将正常工作时的camera寄存器组和6410的camera interface寄存器的值发给我一份。谢谢,我的QQ:37301999

网友:
你好,你说的吧IO电压变为2.8v,是把D0VDD由原来的1.8v变为2.8v么?

网友:
您好,请问下对OV3640的参数的配置,应该配置那些参数呢?
能不能把你的配置代码发我一份!
我的邮箱:gxy042@163.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