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个51单片机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我现在想用一个51单片机做主机,很多51单片机做从机,将从机的TX和RX串联起来做成一个串口总线,连接在主机的串口引脚上,不知道一个主机能带多少从机(越多越好,需求大概是50个上下)。

网友:
TX和RX串联起来?用RS485,并联。9位数据。

网友:
因为我需要传输的数据很少,只是一个信号,主要是要求高可靠性,不知用什么结构可靠性高一点,请稍微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只是一个什么信号

网友:
就是一个字节0或者1
之后从机再反馈一个信号0或者1

网友:
主机先发信号然后从机反馈?每次只跟一个从机通讯?主机与从机距离多少?

网友:
是主机先发信号然后从机反馈,每次只跟一个从机通讯,主机与从机距离1米以内,主要是从机数量过多,可能有100个,所以我比较担心

网友:
1、建议用RS485来实现1主多从的通信形式,联机数量由RS485芯片允许的数量决定,大多支持32个或64个从机。在有的工程项目中,我甚至测试过一个参数32从机的MAX485芯片连接了96个从机,性能还非常稳定,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2、在成本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主机TxD连接每个从机的RxD,每个从机的TxD通过1N4148等二极管连接到主机的RxD,连接数量由主机TxD驱动能力来确定。
3、1主多从模式下,采用轮询的方式不停检测从机状态,完成主机和从机之间的信息交换,具体处理方法类似于令牌环网的工作原理。
4、系统的可靠性可以通过设计较为完善的通信协议来保证,如错误重发机制,还有校验机制等。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保证通信的成功率,而且当协议有一定复杂度的时候基本可以保证没有错误。

网友:
建议采用I2C总线来做,直接连接时钟和数据总线,做好抗干扰

网友:
7楼相当不错

网友:
感觉用RS485来做程序应该很好写,就是硬件方面的抗干扰问题哪位提点一下。

网友:
如果仅仅读取一个电平,距离很近,不考虑扩展的话,没有必要做一个通信协议,
如果主从机共地,直接把电平线引过去也应该可以的,主机用一个cpld汇总,
至于可靠性的要求,采用软件延时防抖的办法多次读取就可以,

上一个通信协议,软件的复杂程度会增加,而且主机轮询50个从机的时间也很长,实时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