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外部编辑器的使用

楼主:
我已经使用SourceInsight称为Tornado的外部编辑器 确实非常方便

但是请教一下 如果需要debugger 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不能在程序里面设置断点啊?

请问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我的理解是:
在Vxworks或者其他系统中,不可能还像单片机样的用debugger 单步调试,靠打印调试信息,所以我请教下大家,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好像不能通过sourceinsight来debug
只能用tornado自带的编辑器设置断点进行debug跟踪

网友:
欢迎大家讨论

外部编辑器是不是都不支持debug?(支持也太牛了) Ultraedit呢?

网友:
uedit也不行,并不是外部编辑器不支持debug,应该跟集成开发环境有关
据说tornado支持一个叫visual slick的外部编辑器进行debug

网友:
谢谢ls

嗯我觉得真正系统软件开发 进行的应该是用logmsg来打印调试信息吧?不是用debug

网友:
一般来说用日志之类的帮助定位错误,如果能解决的就解决了,但有时候光有日志是解决不了的,还是要靠debug来解决。
有源代码情况下,我8年使用vxworks了,还没有debug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小弟不懂

请问ls 日志之类的帮助定位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日志啊?

网友:
日志就是你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将一些运行过程中产生信息打印到一个记录文件
比如调用了什么函数,输入参数值,中间的重要变量值,返回值,以及报错时的相关错误信息等
比如说申请内存失败,创建信号量失败之类的错误,尽可能写明原因,写明出错的文件、行数
应用程序出错如果记录的足够详细的话,直接查看日志能定位出原因
如果是系统出错基本上需要debug跟踪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还想请教一下:

你所说的日志 打印出到一个记录文件来是使用什么函数呢?难道这个函数的形式可以传递行数、报错的错误信息之类的?

网友:
标准C中,可以用宏 __FILE__, __LINE__等啊
打印到文件的方法就多了,直接printf或者logMsg等往标准输出的打印,将任务的io重定向到文件中就可以了;用fprintf等都可以

网友:
    可以在tornado中的option菜单中指定外部编辑器,不是好象不能支持debug,
不过在编译错误中直接点击错误,就可以关联到外不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