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II的深层学习,还请指教

楼主:
 大家好,小弟初学UCOS移植CORTEX-M3,根据写好的移植模板,编写了2,3个任务跑跑,无非是LED闪亮,BEEP鸣叫,UART传输字符串等。
当中只涉及到SEM,QUEEN,FLAG,MBOX这些传输机制的简单应用,也尝试了中断,中断优先级,中断嵌套功能。

但是我感觉还是没有真正掌握这个操作系统。

请问怎样更深层次地掌握并运用这个UCOS,还需要了解它的哪些特性。

有没有人能够说一下在操作系统下运行多任务时还会牵涉到哪些方面?注意哪些问题,谢谢。

如果可以的话,给我发几个多任务的例子,就更好了。

barryyan_2007@126.com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ucos可以看源码,把所有的源码依照文档看一遍,可以认为是深入了解的入门。
不要嫌麻烦,源码不多,2周估计就看完了。

网友:
看源码是为了了解一些基本的机制,和一些控制块的参数设定的目的。别看偏了。

网友:
书看完了就实践吧

网友A:
其实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无非就是移植、驱动编写,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这两个方面
当然精力充沛的话,多看看内核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无非就是移植、驱动编写,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这两个方面
当然精力充沛的话,多看看内核就更好了

你好,移植我有些明白。关于驱动编写我不太明白,能够稍微解释下吗?要使编写好的驱动程序能够在UCOS下使用?还是其他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无非就是移植、驱动编写,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这两个方面
当然精力充沛的话,多看看内核就更好了

你好,移植我有些明白。关于驱动编写我不太明白,能够稍微解释下吗?要使编写好的驱动程序能够在UCOS下使用?还是其他意思?

移植你真的明白么?你说的移植是照着别人的做法再做一遍吧?

网友C:
uc的源码完全可以仿照着自己写一个,没必要完全和源码一样,关键是你能够参照cortex-m3的cpu手册写一个自己的进程调度程序,并且实现栈指针的切换,那就基本了解ucos了,然后看看uc中的内存管理,uc的驱动编写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跟单片机实现没多大区别,关键是内核进程调度这块还是值得好好学习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调度还是很讲究的,呵呵。
最好的学习方法是,遍历下所有源码可见的操作系统内核,分析他们的调度原理,对照优缺点,必有大成。

网友:
学习下,也在研究uC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无非就是移植、驱动编写,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这两个方面
当然精力充沛的话,多看看内核就更好了

你好,移植我有些明白。关于驱动编写我不太明白,能够稍微解释下吗?要使编写好的驱动程序能够在UCOS下使用?还是其他意思?

移植你真的明白么?你说的移植是照着别人的做法再做一遍吧?

其实老实说,我只是在别人写好的一些移植文档上,再写一些自己要执行的任务。所以移植方面也不太了解,还请指教一二,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uc的源码完全可以仿照着自己写一个,没必要完全和源码一样,关键是你能够参照cortex-m3的cpu手册写一个自己的进程调度程序,并且实现栈指针的切换,那就基本了解ucos了,然后看看uc中的内存管理,uc的驱动编写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跟单片机实现没多大区别,关键是内核进程调度这块还是值得好好学习的。

“关键是内核进程调度这块还是值得好好学习的”,请问学好内核进程调度,是不是就算真正理解UCOS了,对于以后移植,写任务时有很大的帮助,应该这样理解吧?

网友:
任务调度是一个操作系统最核心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无非就是移植、驱动编写,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这两个方面
当然精力充沛的话,多看看内核就更好了

你好,移植我有些明白。关于驱动编写我不太明白,能够稍微解释下吗?要使编写好的驱动程序能够在UCOS下使用?还是其他意思?

移植你真的明白么?你说的移植是照着别人的做法再做一遍吧?

其实老实说,我只是在别人写好的一些移植文档上,再写一些自己要执行的任务。所以移植方面也不太了解,还请指教一二,小弟不胜感谢。

其实UCOS的移植就是针对CPU和编译器,写一个如何跳入函数和跳出函数的汇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