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data unsigned char MYRAM _at_ 0xdfff的简单问题

楼主:
xdata unsigned char MYRAM _at_ 0xdfff定义之后,在程序中能不能对MYRAM进行改变?比如 MYRAM++;
我用一个循环向片外数据RAM依次写入数据,用C语言如何实现?

网友:
不能吧:
struct link
{
struct link idata *next;
char code *test;
};

struct link list idata _at_ 0x40; /* list at idata 0x40 */
char xdata text[256] _at_ 0xE000; /* array at xdata 0xE000 */
int xdata i1 _at_ 0x8000; /* int at xdata 0x8000 */
void main ( void ) {
link.next = (void *) 0;
i1 = 0x1234;
text [0] = 'a';
}

网友:
xdata unsigned char* pMyRam _at_ 0xdfff

for(..,..,)
{
  ...
  pMy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