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软件按键去抖

楼主:
wince 软件按键去抖动,大概是怎样做的?谢谢指导

网友A:
如果按键按下->Sleep(20)->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键按下->Sleep(20)->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楼上正解、。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解释,学习…

网友:
引用楼主 chinatzar1 的回复:
wince 软件按键去抖动,大概是怎样做的?谢谢指导

正解。
检测到按键按下,过20ms后再次检测该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是,那该按键就是按下的,可以执行你想执行的内容,如果不是,则认为是干扰,放弃执行。

网友:
晕!杯具的引用错了,AAa_tnT正解。。。- -!

网友:
延时,2楼正解!
key_event(0,down);
delay(20)
key_event(0,u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键按下->Sleep(20)->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新旧键值比较。需多开一倍缓冲区,但不需延时可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
喜欢楼主这种贴代码的精神,但是我没看到出现的问题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