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CPU,内存,硬盘的性能参数在不断飙升?

楼主:
比如以前,我们说微处理器的出现是因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使用,那么请问最近这十年的性能的飙升是因为什么?

像内存,为什么以前只有64KB那么多,一下子飙升了上百倍,上千倍,而且体积还是那么大?

网友:
很简单,因为软件越来越复杂,效率越来越低。

网友:
因为现在的工艺越来越好了啊,你去买电脑,有95NM的 有65NM的,都是因为制造工艺在提高,集成度更加高了啊

网友:
那工艺问题以前就解决不了吗

网友:
摩尔定律的作用。。。。

网友A:
制造工艺在提高,集成度更加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造工艺在提高,集成度更加高

嗯。

网友:
这很正常,科技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