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中新建智能项目时找不到自己定制的平台SDK

楼主:
我用的操作系统是WIN7,安装的是VS2005+sp1,现在用的是周立功的板子,自己定制的SDK叫EPC-8000,已经安装好,但是我在用VS2005新建项目的时候只看到了Smartphone和Pocket PC2003,没有看到EPC-8000的SDK,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以前我是在XP下用EVC4,是完全可以的,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wince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wince5.0版本的

网友:
我在XP和win7下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xp下可能和安装顺序有关,一般要先安装开发平台,再安装SDK,重新安装下就可以找到了。 在win7下我的evc中也找不到安装的SDK,重新安装也没有,只有一个标准的SDK,我是通过指定SDK文件的路径来解决的,这样也可以正确的做开发。

网友A:
恩,能够详细说明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能够详细说明下么

VS2005 -> VS2005 SP1 -> Platform Builder { -> PB SP 补丁 } -> SDK

另外做嵌入式开发不建议 用vista 和7 xp现在的兼容性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