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

楼主:
串口中的校验位,数据位,和停止位 有什么用啊,为什么我把它们随便设置都不影响我传送和接受数据

网友A:
除了数据位,其他的的确不怎么用得着。

网友:
同意1楼,主要还是数据位

网友:
  那个主要是硬件的一些配置,与你的数据无关的。

网友B:
不对把楼主,发送和接收双方的这些要设置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把楼主,发送和接收双方的这些要设置一样的。。。。

不一样的话数据肯定会有问题的。

网友:
从软件上配置对了就行,主要是硬件处理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数据位,其他的的确不怎么用得着。

通讯双方的格式还是要一样的

网友:
停止位对应起始位,是异步通讯的特点,这些位由硬件控制。

网友:
不是说,,,这几个位在可以起到中断的标志

网友:
主要是通信协议,两边要想对应。没有什么效果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多个通信啊,加上传输过程也没错

网友:
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硬件会处理的。

网友:
CPU需要根据你们所谓的没有用的其它位检测出你们所谓有用的数据位。。。

网友:
只要双方约定,就不会有异议和矛盾,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