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提问:WINCE6读写寄存器很严重的问题

楼主:
有很严重的问题...不知道原因为何:
加载自己的dll驱动,当作访问寄存器的介面(就像hjb的读写小工具)

原以为搞定,但其实错了.
我的平台:OMAP3530
所以以OMAP为例:

访问GPIO是可以的 例如位址:OMAP_GPIO6_PH 0x49058000
读取状态,写入数值都没问题..

但把位址改成 OMAP_GPTIMER5_PH    0x49038000
(只是举例,其他的timer也是相同的情况)
读写均异常,无法写入数值,读出来的值也无法判读(就是乱码)

此时想到HJB小的WINCE6读写的小工具,一试BINGO!!
果然也有问题.

好知道有问题了,可是问题出在哪????百思不解阿!!
也没有可能在BSP中(或OAL) 就已经禁止访问特定地址了???

各位弟兄可有任何想法和建议??

网友:
关注,学习
会不会是ce6.0上的内存管理导致你所看到的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Cache的配置,如果你的寄存器地址空间启用了Cache,会有你说的现象,就是你写入的值不会立即更新到寄存器中去。如果是这样,将该空间的Cache功能关闭即可。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对,是否是cache原因。

网友:
是不是cache的问题我不了解,不过我得先出不排除.
如果是的话 不可能我读取10个连续4byte的数值都是相同的一个数值

各位弟兄帮忙阿!!!

网友:
目前可以这样说:
除了GPIO外,其他地址都不能访问

(把驱动加到nk内,设SHK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还有timer1也可访问
timer2~12都不行

网友:
我一直用,非常好用啊,没这种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