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net编写的.exe文件想要移植,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4-05):
win7下.net编写的.exe文件想要移植,请高手帮忙
在win7的.net framework3.5下编写了一套程序,并生成了.exe文件。
如今想将.exe文件移植到wince6.0上运行,但是但听说库对不上。wince6.0的.net库是精简版的...?
哪位高手有解决的办法或者想法谈一谈?
如果能够解决,能否告知具体步骤,谢谢
精简版
具体步骤
程序

网友A:
没弄过,
MARK,帮顶下。
期待高手,我也学习下。

网友B:
使用wince6.0的.net的库重新编译一把。

网友C:
3楼具体怎么做?把源代码拷进去重新编译么
抱歉,没玩儿过wince6.0,里面自带.net?
我现在有个模拟器,可以么?

网友D:
整一个带.Net的环境,重编译代码
不管是模拟器,还是设备,只要支持.Net就可以

网友E:
可以选择编译平台吗?安装了wince SDK的话应该可以选,要是不行就重新建一个工程,选择wince的工程应该就行

网友F:
谢3楼。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