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后怎么使用了清屏还是清不了啊!急救!!!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小实验,用DSB1802和1602和键盘来实现,处理器用52的单片机!可是在显示了之后我再按键盘没反映。复位后又只能显示我最先按下的键所对应的程序!急求帮忙啊!
程序如下,
//sbit E=P2^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void L1602_init(void)   //1602的初始化程序
{
        enable(0x01);  //清屏
        enable(0x38);
        enable(0x0c);
        enable(0x06);
        enable(0xd0);
}

void main()
{

        uint temp,key_value=7,n=10;//n是个数,key—value是初始时随便赋的值
        P2 = 0x00;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  please wait ");
                P1 = 0xf0;
                while(1)
                {
                key_value=keyscan();
                        P2 = 0x00;
        L1602_init();    //本来想在进入选择的时候再初始化一下,可是当key_value为2的时候please wait
//还是不能                        清                           掉啊

        while(key_value==1)
{        P2 = 0x00;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  please wait ");
        L1602_string(2,1," wait..... ");
  delay(5);
}
        while(key_value==2)
                { P2 = 0x00;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  look the down  ");
        L1602_string(2,1,"Temperature:00`C");

                Reset();
                write_byte(jump_ROM);
                write_byte(start);
                Reset();
                write_byte(jump_ROM);
                write_byte(read_EEROM);
                TMPL = read_byte();
                TMPH = read_byte();
                temp = TMPH;
                temp <<= 8;
                temp = temp | TMPL;
                tt = TMPL * 0.0625;
                temp = TMPL / 16 + TMPH * 16;
                L1602_char(2,13,temp/10%10 + 48);
                L1602_char(2,14,temp%10 + 48);
                delay(100);

}
while(key_value==3)
{        P2 = 0x00;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  this is num ");
        L1602_string(2,1,"the num =0");
        L1602_char(2,10,n/10%10+48);
        L1602_char(2,11,n%10+48);
   delay(5);
}
}
}

网友:
你的程序 有问题啊。

while(key_value==1)
while(key_value==2)
while(key_value==3)
等分支不能用while(),得用CASE,
如果用while(),就必定会导致进入任何一个while()后,再也出来了,因为此后,你对应while()分支里面的参数一直是1,就相当你一直只会执行这个while()啦,永远出不来,只有复位。
因为在你的程序进入任何一个while()后,你的程序再也无法再执行key_value=keyscan();
所以你的key_value就永远无法更新,也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啦。导致按键无效,

网友:
谢谢了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