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n和.NB0

楼主:
学习开发2440的EBoot
我按照MSDN上过的过程创建了一个EBoot的框架 编译也通过 可以生成EBoot.bin
但是没有EBoot.nb0
用viewbin查看EBoot.bin 发现EBoot.bin长度为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求解答

网友:
学习开发2440的EBoot
  还是很有魄力

找个现成的代码来学习吧

网友A:
有现成的代码 不过我感觉也不能天天就盯着别人代码看是不
自己动手写写 反正很多都是复制粘贴
也熟悉下操作过程呗

问题找到了
Error: Found NULL or missing TOC pointer for nk.exe

网友:
EBOOT.BIN长度为0的话没有EBOOT.NB0也就正常了。应该是先生成BIN,再根据BIN生成NB0。
估计是你EBOOT的BIB文件写得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代码 不过我感觉也不能天天就盯着别人代码看是不
自己动手写写 反正很多都是复制粘贴
也熟悉下操作过程呗

问题找到了
Error: Found NULL or missing TOC pointer for nk.exe

如果能自己按照msdn 做一个eboot 也是很值得提倡的 当然你的时间和精力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