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这个程序为什么只点亮了一个数码管,应该全部才 ...

楼主(2009-10-27):
请问下面这个程序为什么只点亮了一个数码管,应该全部才对呀,怎么才能点亮全部?(at89s52)
#include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main()
{
wela=1;
P0=0xc0;
wela=0;
dula=1;
P0=0x06;
dula=0;
while(1);
}
void
,
数码管
程序

网友A:
1。了解视觉暂留,时间不大于0.2秒。
2。显示位数之间扫描时间间隔 = 0.2秒/位数。
3。楼上同仁的代码流程应该如下:
初始化端口。
更新显示数据
显示第一位
延迟100mS 毫秒
显示第二位
延迟100mS 毫秒
转到数据更新

网友B:
你的问题没写清楚,数码管用了多少个?采用的是共阳极的还是共阴极的?最后如果是做静态的数码管实验的话while(1);是对的,可是如果是做动态的数码管,这样写就不对了

网友C:
第一个显示完还没有能看见就刷新了!中间要有延时的!至少20ms

网友D:
而且要不断的循环,才叫‘动态’

网友E:
while(1)
{
wela=1;
P0=0xc0;
wela=0;
delayms(20);
dula=1;
P0=0x06;
dula=0;
delayms(20);
}
delayms(20):20毫秒延时子程序,自己写吧

网友F:
把while(1)放外边就行了

网友:
你那应该是2个灯各闪了一下大概。

网友G:
太乱了,理一下思路就没问题了,注意延时和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