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开发工具问题

楼主(2009-05-02):
wince开发工具问题
请问一下,要开发一个wince的导航系统,需要用些什么工具?
工具
导航系统
wince
开发

网友A:
导航系统分导航软件(引擎)和导航数据.
软件一般都是C++的,加上一些mapinfo等的组件.
导航数据 是一定格式的经纬度数据.

网友B:
evc,vs 就可以了。
根据经纬度和其他属性绘制各种元素就行了。

网友C:
用VS2005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