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周期性任务啊?

楼主(2009-11-13):
怎样控制周期性任务啊?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函数startA,调用后就周期性的执行其中的某些任务,但一旦再调用stopA就要停止任务的执行,请问我该如何实现啊?是不是用看门狗定时器可以啊?望赐教哈
任务
周期性
如何

网友A:
看门狗定时器是可以的.

网友B:
LS的能不能具体点讲讲啊?

网友C:
看门狗定时器能够实现

网友D:
楼主的问题不明白,如果操作系统是VxWorks的话,在stopA中找到startA所起task的ID,然后执行taskSuspend也可以啊

网友E:
用操作形同的delay就能够实现周期性的执行某个任务,
如果停止某个任务就用taskSusp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