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通过查表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步进电机的转速和脉冲频率有关,你只要做一个方波信号发生器就可以了。可以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产生这个个信号,定时器的值可以存贮在一个表中。

网友:
网上有好多书上都有步进电机例子的,我见过,

网友:
查表,步进电机的是靠几个脉冲来控制的。你所需要的表,也就是预先定义好这几个脉冲怎样配置,也就是如何去配置你的IO来控制电机的转动的方向,,,

网友:
楼主需要知道步进电机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
2相4线步进电机驱动单4拍(+A-)----(+B)-----(-A)-----(-B)

网友:
const uchar motortbf[]={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正转脉冲
const uchar motortbb[]={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反转脉冲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
        uint j;
        for (i=0;i
                for (j=0;j

}

void a_step(uchar d,uint t) //步进电机走一步,d=0正转,,d=1反转
{
        if (goflag==0){
          if (d&0x01)
             {
            if (np==0)
               np=7;
            else np--;
           }
          else
             {
            if (np==7)
               np=0;
            else np++;
           }
            PORTC=motortbf[np];
            PORTD=motortbb[np];
        //    delay(t);
            delay(t);
        }
}

这个是控制2个步进电机的,
当你的步进电机的几条线按照表的顺序依次走的时候,就可以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