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总线枚举失败! 《usb function driver》问题如何排查!】

楼主:
【平台:】 2440+wince5.0
【目的】:实现CE 设备在USB与PC连线的情况下显示为 移动设备(U盘)的功能! 因为我的BSP中的usb function的driver只有serial的功能 无法通过简单的注册表更改实现切换!所以不得不自己移植sb function driver!(我是从samsug 官方bsp下的usbfn 移植到当前BSP下,)因为他的release note 有说明:
  The USB Mass Storage Function driver was implemented.
The USB driver was updated to support the USB Mass Storage Function. And, the usbmsfn.dll was added in the files folder. So, it can support both the Serial and the Mass Storage Function Class.
【现象:】
用 usb view 软件查看CE DEVICE 得到如下信息:

/*
Device Descriptor:
bcdUSB:             0x0000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00
bMaxPacketSize0:      0x00 (0)
idVendor:           0x0000
idProduct:          0x0000
bcdDevice:          0x0000
iManufacturer:        0x00
iProduct:             0x00
iSerialNumber:        0x00
bNumConfigurations:   0x00

ConnectionStatus: [color=#FF0000]DeviceFailedEnumeration[/color]
Current Config Value: 0x00
Device Bus Speed:     Low
Device Address:       0x00
Open Pipes:              0
*/

DeviceFailedEnumeration 说明是枚举失败了!

-------------------------------------
下面是在function 的功能为mass storage的时候的打印信息:

UsbFnMdd!DllEntry: Attach
-->UfnPdd_DllEntry()
->UfnPdd_Init()
SC2440UsbFn!UfnPdd_Init: ++
pdd->unVersion=0x50000
RegOpenKeyEx success 0, 1, Mass_Storage_Class, 38
RegQueryValueEx success
USB MSF Function Class Enabled : Mass_Storage_Class
no sysintr index specified
SC2440UsbFn!UfnPdd_Init: Using irq 0x19
SC2440UsbFn!UfnPdd_Init: Using IO Base 0xb1200000
SC2440UsbFn!UfnPdd_Init: Using SysIntr 0x28
SC2440UsbFn!UfnPdd_Init: Using IST priority 0d100
MapRegisterSett
SC2440UsbFn!MapRegisterSet: ++
SC2440UsbFn!MapRegisterSet: VirtualCopy Succeeded, pVMem:400000
SC2440UsbFn!MapRegisterSet: --
SC2440UsbFn!ResetDevice: ++
SC2440UsbFn!ResetEndpoint: ++
SC2440UsbFn!ResetEndpoint: --
SC2440UsbFn!ResetEndpoint: ++
SC2440UsbFn!DisableEndpointInterrupt: ++
SC2440UsbFn!DisableEndpointInterrupt: --
SC2440UsbFn!ResetEndpoint: --
SC2440UsbFn!ResetEndpoint: ++
SC2440UsbFn!DisableEndpointInterrupt: ++
SC2440UsbFn!DisableEndpointInterrupt: --
SC2440UsbFn!ResetEndpoint: --
SC2440UsbFn!ResetEndpoint: ++
SC2440UsbFn!DisableEndpointInterrupt: ++
SC2440UsbFn!DisableEndpointInterrupt: --
SC2440UsbFn!ResetEndpoint: --
SC2440UsbFn!ResetEndpoint: ++
SC2440UsbFn!DisableEndpointInterrupt: ++
SC2440UsbFn!DisableEndpointInterrupt: --
SC2440UsbFn!ResetEndpoint: --
SC2440UsbFn!ResetDevice: --
SC2440UsbFn!UfnPdd_Init: --
judge->UFN_PDD_INTERFACE_VERSION=0x50000
UsbFnMdd!UFN_Init: PDD has 5 endpoints
UsbFnMdd!UFN_Init: PDD supports speeds 0x1
SC2440UsbFn!UfnPdd_IOControl: ++
SC2440UsbFn!UfnPdd_IOControl: --
UsbFnMdd!CUfnBus::GetDefaultClientName: Using default client key named "DefaultClientDriver"
UsbFnMdd!CUfnBus::CreateChild: Using client driver key "\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UsbMsFn!DllEntry: Attached
bot.cpp-->Init()
-->BOT_InternalInit
UsbMsFn!BOT_InternalInit: ++
UsbMsFn!BOT_Configure: ++
UsbMsFn!BOT_ReadConfigurationValue: ++
UsbMsFn!BOT_ReadConfigurationValue: --
UsbMsFn!BOT_Configure: --
SC2440UsbFn!UfnPdd_IsConfigurationSupportable: ++
SC2440UsbFn!UfnPdd_IsConfigurationSupportable: --
SC2440UsbFn!UfnPdd_IsEndpointSupportable: ++
SC2440UsbFn!UfnPdd_IsEndpointSupportable: --
SC2440UsbFn!UfnPdd_IsEndpointSupportable: ++
SC2440UsbFn!UfnPdd_IsEndpointSupportable: --
UsbFnMdd!IsInterfaceSupportable: Endpoint index 0 can be supported by physical endpoint 1
SC2440UsbFn!UfnPdd_IsEndpointSupportable: ++
SC2440UsbFn!UfnPdd_IsEndpointSupportable: --
UsbFnMdd!IsInterfaceSupportable: Endpoint index 1 can be supported by physical endpoint 2
UsbFnMdd!UfnMdd_RegisterDevice: Device registered
---->now Read transfer thread priority from registry
UsbMsFn!BOT_ReadConfigurationValue: ++
UsbMsFn!BOT_ReadConfigurationValue: --
UsbMsFn!BOT_InternalInit: BOT transfer thread priority = 100
---->now call CeSetThreadPriority()
UsbMsFn!BOT_TransferThread: ++
---->now call BOT_DeviceNotify()
//这里并没有实际进入BOT_DeviceNotify()函数! 次函数在BOT_InternalInit()中被调用
SC2440UsbFn!UfnPdd_InitEndpoint: ++
SC2440UsbFn!UfnPdd_IsEndpointSupportable: ++
SC2440UsbFn!UfnPdd_IsEndpointSupportable: --
SC2440UsbFn!UfnPdd_InitEndpoint: --
SC2440UsbFn!UfnPdd_IOControl: ++
usb->SetPowerState(.
usb->HW_USBClocks.
HW_USBClocks::D0
SC2440UsbFn!UfnPdd_IOControl: --
->UfnPdd_Start
SC2440UsbFn!UfnPdd_Start: ++
SC2440UsbFn!UfnPdd_Start: ++
-dwSysIntr=28
USBD enable interrutp
::: SYSINTR_USBD    OEMInterruptDone
SC2440UsbFn!UfnPdd_Start: --
<-UfnPdd_Start
UsbFnMdd!UfnMdd_Start: Function controller running
UsbMsFn!BOT_InternalInit: --
<--BOT_InternalInit
<-BOT_InternalInit,,,dwRet==true
usb->enter interrupt sevice routine.
UsbFnMdd!CUfnBus::ActivateChild: Activated client driver "Mass_Storage_Class"
SC2440UsbFn!ISTMain: ++
SC2440UsbFn!EnableEndpointInterrupt: ++
SC2440UsbFn!EnableEndpointInterrupt: --

---
USBD的中断可以相应! 但目前没有任何反应在PC端!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排查和解决了?  请坛友帮忙!非常感谢! 只有65分了

网友:
//注册表设置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C2440USBFN]
   "Dll"="sc2440usbfn.dll"
   "Prefix"="UFN"
   "Priority256"=dword:64
   "IoBase"=dword:B1200000
   "IoLen"=dword:1000     ; Use one page
   "Irq"=dword:19   //Irq 是USBD的中断号 是25与Datasheet对应
   "Order"=dword:2
   "BusIoctl"=dword:2a0048
   "IClass"=multi_sz:"{E2BDC372-598F-4619-BC50-54B3F7848D35}=%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USB Host端通过该值来枚举设备,06h表示Mass Storage。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USB设备所支持的传输协议,50h表示bulk-only。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DeviceName"="DSK1:" ; for SD/MMC : 3, for SMC : 1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idProduct"=dword:FFFF
           "Product"="Generic Mass Storage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bcdDevice"=dword:0
             "Removable"=dword:0  ; all partition: 0, only one partition : 1

Sysintr 在驱动中直接静态指定的! 是
#define SYSINTR_USBD                (SYSINTR_FIRMWARE+12)
Q:多问下:SYSINTR_FIRMWARE的值具体是多少 是否指定!

网友:
"DeviceName"="DSK1:"
这个DSK1存在吗?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ashDrv]
        "Prefix"="DSK"
        "Dll"="FLASHDRV.dll"
        "FSD"="FATFS.DLL"
        "Order"=dword:0
        "Index"=dword:1
        "Ioctl"=dword:4
        "Profile"="FlashDrv"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

OS起来之在 Driver\BuiltIn\FlashDrv\

网友:
看了下! USB的插拔事件是由线程ISTMain(监控的!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static
DWORD
WINAPI
ISTMain(
        LPVOID lpParameter
        )
{

RETAILMSG(1, (TEXT("usb->enter interrupt sevice routine.\r\n")));
    SETFNAME();
    FUNCTION_ENTER_MSG();

    PCTRLR_PDD_CONTEXT pContext = (PCTRLR_PDD_CONTEXT) lpParameter;
    ValidateContext(pContext);

    CeSetThreadPriority(pContext->hIST, pContext->dwISTPriority);

    while (!pContext->fExitIST) {
        pContext->fRestartIST = FALSE;

        // Enable Suspend Mode in the Power Register
//        SetClearReg(pContext, PWR_REG_OFFSET, SUSPEND_MODE_ENABLE_CTRL, SET);

        // Disable All Endpoint interrupts
        WriteReg(pContext, EP_INT_EN_REG_OFFSET, 0); // Disable All

        // Enable Device interrupts
        WriteReg(pContext, USB_INT_EN_REG_OFFSET, (USB_RESET_INTR));// | USB_SUSPEND_INTR));

        // Enable Endpoint interrupt 0
        EnableEndpointInterrupt(pContext, 0);

        while (TRUE) {
            DWORD dwWait = WaitForSingleObject(pContext->hevInterrupt, INFINITE);
            if (pContext->fExitIST || pContext->fRestartIST) {
                break;
            }

            if (dwWait == WAIT_OBJECT_0) {
                HandleUSBEvent(pContext);
                InterruptDone(pContext->dwSysIntr);
            }
            else {
                RETAILMSG(ZONE_INIT, (_T("%s WaitForMultipleObjects failed. Exiting IST.\r\n"),
                    pszFname));
                break;
            }
        }
         RETAILMSG(ZONE_INIT, (_T("%s now  Send detach, moved code for reset interrupt +chandolp+ .\r\n"),  pszFname));
        // Send detach, moved code for reset interrupt +chandolp+
        pContext->pfnNotify(pContext->pvMddContext,
                          UFN_MSG_BUS_EVENTS, UFN_DETACH);

        pContext->fSpeedReported = FALSE;
        pContext->attachedState = UFN_DETACH;
        pContext->isattachedusbcable = FALSE;

        // Disable Device  interrupts - write Zeros to Disable
        WriteReg(pContext, USB_INT_EN_REG_OFFSET, 0 );

        // Disable endpoint interrupts - write Zeros to Disable
        WriteReg(pContext, EP_INT_EN_REG_OFFSET, 0);

        // Clear any outstanding device & endpoint interrupts
        // USB Device Interrupt Status - Write a '1' to Clear
        WriteReg(pContext, USB_INT_REG_OFFSET,
            (USB_RESET_INTR | USB_RESUME_INTR | USB_SUSPEND_INTR));
        // End point Interrupt Status - Write a '1' to Clear
        WriteReg(pContext, EP_INT_REG_OFFSET, CLEAR_ALL_EP_INTRS);

    }

    FUNCTION_LEAVE_MSG();

    return 0;
}

但 pContext->pfnNotify(pContext->pvMddContext,  UFN_MSG_BUS_EVENTS, UFN_DETACH);没有调用

网友:
Sysintr 在驱动中直接静态指定的! 是
#define SYSINTR_USBD (SYSINTR_FIRMWARE+12)
Q:多问下:SYSINTR_FIRMWARE的值具体是多少 是否指定!

LZ是用的哪个BSP?

1、Sysintr 不一定是静态给定的,一般是动态的,在map.c文件有其数组的定义的
2、SYSINTR_FIRMWARE在不同的BSP里面,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用的YL2440A的话,应该是如下:
#define SYSINTR_DEVICES     8
#define SYSINTR_FIRMWARE    (SYSINTR_DEVICES+8)

#define SYSINTR_OHCI            (SYSINTR_FIRMWARE+1)  // 17

网友:
OK! i get it

那么 USB枚举失败 是在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
// Process a SC2440 interrupt.
static
VOID
HandleUSBEvent(
               PCTRLR_PDD_CONTEXT pContext
               )
{
    SETFNAME();
    FUNCTION_ENTER_MSG();
    ValidateContext(pContext);

    BYTE bEpIrqStat = ReadReg(pContext, EP_INT_REG_OFFSET);
    BYTE bUSBBusIrqStat = ReadReg(pContext, USB_INT_REG_OFFSET);
//因为这里bEpIrqStat,bUSBBusIrqStat读到的老是0,所以,下面的分支都进不去,
        bUSBBusIrqStat=0x4;

   RETAILMSG(1, (TEXT(" Hnt\r\n")));

  //  while (bEpIrqStat || bUSBBusIrqStat) {
        if (bUSBBusIrqStat) {
            RETAILMSG(1, (_T("%s USB_INT_REG = 0x%02x\r\n"),
                pszFname, bUSBBusIrqStat));
            HandleUSBBusIrq(pContext, bUSBBusIrqStat);
        }

        if (bEpIrqStat) {
            RETAILMSG(1, (_T("%s EP_INT_REG = 0x%02x\r\n"),
                pszFname, bEpIrqStat));

            if (bEpIrqStat & EP0_INT_INTR) {
                  RETAILMSG(ZONE_COMMENT, (_T("%s now call HandleEndpoint0Event()\r\n"),pszFname));
                HandleEndpoint0Event(pContext);
            }

            // Process All Other (besides EP0) Endpoints
            for (DWORD dwEndpoint = 1; dwEndpoint < ENDPOINT_COUNT; ++dwEndpoint) {
                // Check the Interrupt Mask
                // Check the Interrupt Status
                RETAILMSG(ZONE_COMMENT, (_T("%s now call EpToIrqStatBit()\r\n"),pszFname));
                BYTE bEpBit =  EpToIrqStatBit(dwEndpoint);
                if (bEpIrqStat & bEpBit) {
                    HandleEndpointEvent(pContext, dwEndpoint, bEpIrqStat);
                }

                }
        }
        bEpIrqStat = ReadReg(pContext, EP_INT_REG_OFFSET);
        bUSBBusIrqStat = ReadReg(pContext, USB_INT_REG_OFFSET);
   // }

    FUNCTION_LEAVE_MSG();
}

网友:
这么高深啊!实在不懂啊 ,只能来添个人气了 呵呵,混点积分!

网友:
做起来有点麻烦!

BYTE bEpIrqStat = ReadReg(pContext, EP_INT_REG_OFFSET);
    BYTE bUSBBusIrqStat = ReadReg(pContext, USB_INT_REG_OFFSET);

这个读值 肯定是有问题的!
    经过处理过的地址是0x350000!  感觉很奇妙!

网友:
批发零售一比一 LV、GUCCI、香奈儿等品牌包包,有新款式上市赶快来看看吧!别错过好时机哦!质量保证、价格实惠。QQ:630701041  、 651178055网址:www.lvsss.com

网友:
嵌入式wince的技术问题可以到海同嵌入式技术网站上在线提问。有技术老师回答的。

网友:
怎么没人呢?帮忙啊!
现在吧SD卡 做为移动磁盘 ,打印信息如下:
UsbMsFn!STORE_Init: ++
UsbMsFn!STORE_Init: DeviceName = DSK3:
UsbMsFn!STORE_Init: Removable = 0
UsbMsFn!STORE_Init: opened store DSK3:
UsbMsFn!STORE_Init: IOCTL_DISK_GETINFO failed; error = 87
UsbMsFn!STORE_Init: DISK_IOCTL_GETINFO passed
UsbMsFn!STORE_Init: bytes per sector = 512
UsbMsFn!STORE_Init: cylinders = 0
UsbMsFn!STORE_Init: flags = 0xb
UsbMsFn!STORE_Init: heads = 0
UsbMsFn!STORE_Init: sectors = 0
UsbMsFn!STORE_Init: total sectors = 498176
UsbMsFn!STORE_Init: --

-------
能收到主机发过来的GET DESCRIPTR 请求:
UsbFnMdd!UfnMdd_Notify: Received  setup packet: 80 06 0100 0000 0040
UsbFnMdd!ProcessRequest: ++
UsbFnMdd!ProcessGetDescriptor: ++
UsbFnMdd!ProcessGetDescriptor: Get device descriptor request.

按理说应该收到回应信息在PC端,但现在依旧是:
11  CTL    a3 00 00 00 - 01 00 04 00  CLASS           27ms        85.1.0
11  DI     03 01 10 00                ....            32us        85.2.0
11  CTL    23 01 14 00 - 01 00 00 00  CLASS            2us        86.1.0
11  CTL    a3 00 00 00 - 01 00 04 00  CLASS           27ms        87.1.0
11  DI     03 01 00 00                ....            41us        87.2.0
11  CTL    a3 00 00 00 - 01 00 04 00  CLASS           21ms        88.1.0
11  DI     03 01 00 00                ....            27us        88.2.0
---
下面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我想这个USB FUNCTION的驱动是samsug bsp里面的说明是写好,并测试通过的! 那么内部的操作应该可以不用理会,主要是配置方面的问题,比如注册表中的地址和中断的配置,
但现在都可以走到这里了 说明中断和地址是OK的!
在ActiveSync 链接的时候idVendor:   是0x0547。而我此时用的是 "idVendor"=dword:045E所以不会有冲突的!
在CE端SD卡的盘符也消失了!

Q:依旧是PC段枚举设备失败

网友:
批发零售一比一 LV、GUCCI、香奈儿等品牌包包,有新款式上市赶快来看看吧!别错过好时机哦!质量保证、价格实惠。QQ:630701041  、 651178055    www.lvsss.com

网友:
孤独的一个人~!

网友:
学习,虽然不懂,但觉得很有意思。。。。

网友:
好高级的啊  不懂  帮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