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操作频繁就死机,复位重启后字库有部分损坏

楼主(2009-10-16):
系统操作频繁就死机,复位重启后字库有部分损坏
系统操作频繁就死机,复位重启后字库有部分损坏,就是有些字不显示了,成一个白块。硬件ARM9+nandflash+sdram+ad+tft-Lcd
一般都是在ad转换数据没显示出来时,频繁操作就死机,请问各路大仙这是咋回事?
系统
数据

网友A:
up,继续高手们的回答。

网友B:
看来是装字库的存储器操作存在问题.CPU和存储器是什么接口的,应该是在读取数据的时候被被中断掉,使时序混乱,产生错误,又没有防错机制,所以假死,实际上CPU还运行

网友C:
只是在等待永远也等不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