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HID设备调用Createfile()出现错误

楼主:
在坛里下了个m8实现的usb hid keys的固件和电路,在用vs2005编写上位机程序时不能Createfile了

固件中HID接口的描述符
#define USB_CFG_INTERFACE_CLASS     0x03    /* HID class */
#define USB_CFG_INTERFACE_SUBCLASS  0       /* no boot interface */
#define USB_CFG_INTERFACE_PROTOCOL  0       /* no protocol */
开的端口除了默认的控制端口外还有一个中断IN端口

上位机中
*HidDevHandle = CreateFile(detailData->DevicePath,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FLAG_OVERLAPPED, NULL);
不能成功

但改成
*HidDevHandle = CreateFile(detailData->DevicePath, 0,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FLAG_OVERLAPPED, NULL);
虽能打开成功,但这样是不能读取数据的

请问那里出了错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查驱动吧,这个没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驱动吧,这个没别的办法

我用的是系统自带的啊

网友:
HID设备操作注意:
1。如果想读写HID设备,就要用到过滤驱动,因为操作系统就是微软不让其他软件随便取得标准输入设备的控制权。
2。关于过滤驱动,百度一下可以找到相关资料。或者参考《圈圈教你玩USB》一书。有详细描述,且有源代码可供参考。或者到圈圈的博客看看。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