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3-23):
求助关于中断的问题
小弟在用飞思卡尔芯片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同一个中断能否重复响应?救助于论坛的给位大虾们
卡尔

网友A:
什么叫重复响应
你是指中断嵌套的话,那肯定就不行的,中断优先级相同的不能嵌套

网友B:
响应一次处理完后可以响应下一次,难道你是想正在处理中断,再立刻响应相同的中断?

网友C:
如果同等级中断嵌套就会一直死在中断里面。。。

网友D:
同等级中断不能同时响应

网友E:
仿真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F:
我觉得应该可以的

网友G:
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这样就没完没了。谁知道程序执行到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