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下线程优先级

楼主:
我做一个键盘鼠标驱动,开了一个线程采集数据.在CPU不忙时能几个毫秒采集一次,CPU很忙时,特别是打开media play进,采集间隔一下子就变成了几十毫秒.我的线程优先级用cesetthreadpriority曾经提到过0,还是不起作用,不知道还需要设置什么?
各位帮帮忙,给我出出点子.

网友:
你的采集过程,是放在IST、还是ISR中?

网友:
采集线程设置高了,处理是否还有线程,如果有该处理线程也应该设置的比播放器优先级高才行

网友A:
这问题问我就对了,线程优先级也是我的长项之一:
CeSetThreadPriority这个指令非常好用
调用CeSetThreadPriority应注意:
1.Thread是否正确?(意思是,只能用在中断一进入的那个服务程式)
2.优先级别,可先用Process View(EVC,VS2005,PB都有)来看看哪些级别已经被占用了?

以我的经验,目前我就是设0和2 超级优先的级(1已被系统定时中断占用)
运作非常正常很完美.

网友:
我没有使用IST/ISR
在xxx_init函数内使用createthread创建了一个线程,然后调用cesetthreadpriority。
线程内做了个循环:
while(exitthread)
{
sleep(0)
..
读取数据
..
读到数据存入缓冲内
...
}

处理代码会放到缓部内取数据处理。

过程如上所说。优先级也提到过0,效果不明显。
大侠们帮忙看看,有什么要改的。
先谢了。

网友:
sleep(0)做什么用的?
休眠就是让别的进程抢占资源,楼主可以把sleep去掉试试。

网友:
Sleep  主动放弃时间片。

网友B:
因为线程本身是个循环,用Sleep(0)只是让线程不独占CPU,否则系统会死。
我理解sleep(0)是进行SLEEP函数让线程休息,放弃控制权,因为延时为0,马上又恢复线程的控制权,只是进出一下函数。
如果是sleep问题,我前面试过一个方法,用waitforsignalobject来代替sleep,结果一样,控制权还是被抢。

网友:
如果我把线程轮询改为中断方式会有效果吗?
用ISR还是IST好呢?

网友:
cesetthreadpriority曾经提到过0,还是不起作用

驱动线程不能这么高的,记得是97开始才是驱动。所以楼主设置成0没有用作用的。

网友:
驱动的优先升级是从97-152,APP的优先级从248-255

其他为保留参数

网友:
ISR的优先级永远高于IST,不知道是不是你的ISR影响!

网友:
cesetthreadpriority曾经提到过0,还是不起作用

驱动线程不能这么高的,记得是97开始才是驱动。所以楼主设置成0没有用作用的。
-------------------
呵呵 这句话恐怕要收回

CeSetThreadPriority(gEINTIntrThread , 0);
CeSetThreadPriority(gEINTIntrThread_PLC , 2);
这两行设定在我的AP,的确就是如此,
也发挥了超级优先的顺序

我设置0和2是有非常有效的 ^^

网友:
附注:已经以示波器验证,效果显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线程本身是个循环,用Sleep(0)只是让线程不独占CPU,否则系统会死。
我理解sleep(0)是进行SLEEP函数让线程休息,放弃控制权,因为延时为0,马上又恢复线程的控制权,只是进出一下函数。
如果是sleep问题,我前面试过一个方法,用waitforsignalobject来代替sleep,结果一样,控制权还是被抢。

我用线程回调函数,函数内直接用while(true)循环,都不会独占cpu,楼主只管去掉试试。
查找下播放器的优先级多少,将线程设置比播放器高一级,就不会被播放器抢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我就对了,线程优先级也是我的长项之一:
CeSetThreadPriority这个指令非常好用
调用CeSetThreadPriority应注意:
1.Thread是否正确?(意思是,只能用在中断一进入的那个服务程式)
2.优先级别,可先用Process View(EVC,VS2005,PB都有)来看看哪些级别已经被占用了?

以我的经验,目前我就是设0和2 超级优先的级(1已被系统定时中断占用)
运作非常正常很完美.

强!学习了!!!

网友:
ceSetthreadPriority将Thread的优先级设置高了,其他线程会受影响,lz看看其他线程是不是慢了很多,如果是,那就是设置起了作用

网友:
不是优先级的问题,是你的线程一直在active状态,一直抢占时间片,其他人都没法玩了

网友:
“我的线程优先级用cesetthreadpriority曾经提到过0”
这个,LZ 用cegetthreadpriority确定过吗?

有可能是优先级反转了。

网友(2009-10-07):
楼主没良心,好心告知回帖,也不给分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