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同步导致应用软件线程卡住

楼主:
    如题,当应用程序在运行的时候,通过usb和电脑同步,发现应用软件某些线程停在sleep。当断开usb连接后,线程有时能继续进行,有时不能(这个相当懊恼),写了个简单软件,里面就开一个线程,做如上测试,照样发现问题(排除程序复杂原因)。就算将优先级设置为0,照样出现问题。
  activesync到时是一个什么机制?运行后占了多少系统资源?导致优先级最高的线程挂起后,都不能就绪。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奇怪,不跑你的应用,直接同步,系统也会变得很慢吗?

网友:
你的USB驱动是否写得有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主的描述虽然跟我的不一样,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问题,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贴子:
连接设备至PC时PC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奇怪,不跑你的应用,直接同步,系统也会变得很慢吗?

不跑应用,也会导致屏幕跳动,但是同步上了以后,屏幕就正常了。我开始认为这是时钟分屏的问题,也没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