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看看我的情况如何学嵌入式

楼主:
工作已经快两年了,一直搞单片机,但是主要就是写程序(用C的),硬件电路专门有人做,硬件是我的薄弱点,我想知道,要搞嵌入式,是不是设计硬件,软件和裁剪操作系统都要自己来完成才会有前途?还是专攻一个方向?

网友:
当然是多多益善了!

不过也要慢慢来!

多看书、多做项目、多来eeworld就好!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但是我现在想明确发展方向,应用软件设计我肯定是不做了,硬件设计的话,我欠缺的很多,我想往驱动层面上发展,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啊?

网友:
根据你的经验。

我觉得你还做wince驱动很合适

既懂点硬件,但是主要还是软件

汇编,C,C++是必备东西

哈哈。我是去年毕业的,原谅我在这里说教了。(*^__^*) 嘻嘻……

网友A:
做驱动的话一定要懂得硬件吧?不然怎么写出优秀的驱动啊?另外请大家推荐一下ARM7的实验板啊,最好接口较全的

网友:
学习的话就用44B0的,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驱动的话一定要懂得硬件吧?不然怎么写出优秀的驱动啊?另外请大家推荐一下ARM7的实验板啊,最好接口较全的

我不这么认为。驱动就是偏底层的软件。你指的硬件是?总之懂得接口,中断......等等就够了
像电磁兼容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要写出好的驱动,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很想问人。上次我去软件测试那里看看问了一下,也没有得到确定的答案。

网友:
那选择那种嵌入式操作系统呢?大家是怎么看LINUX,与WINCE的呢?

网友:
做嵌入式,楼主首先遇到的是对操作系统的理解,这可能比硬件知识更加重要.
因为以前你只做纯C开发,其实程序是独占CPU的,这和现在流行的嵌入式系统工作模式有很大区别,而且要学习怎样在一个现有系统框架下实现所需要的功能.
在真正的嵌入式系统开发中,底层开发和应用开发已经逐渐分工明确了,你先选择自己想做哪种,再决定下一步的计划.
从入门的角度上看,Wince的开发工具友好,方便调试,而且文档齐全,比较适合。可以装一个Wince6,用其模拟器进行代码的运行和调试工作,没有附加的成本。

网友A:
我想是不是应该先选择一下阵营呢?是加入WINCE的阵营还是LINUX的阵营呢?有的网友说WINCE适合做消费电子产品,但是其他需要实时性的地方就很难满足要求了,我的大致方向就是做底层驱动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是不是应该先选择一下阵营呢?是加入WINCE的阵营还是LINUX的阵营呢?有的网友说WINCE适合做消费电子产品,但是其他需要实时性的地方就很难满足要求了,我的大致方向就是做底层驱动开发。

两个都学!